15级甲醇发动机

楼主(2018-05-10):
甲醇发动机启动不起来怎么回事

网友:
一句话流,什么具体情况不说清楚,大婶们怎么回答你

网友A:
先把火头取下来,  插到点火棒上,  能亮, 就说明火头没问题, 点火棒也有电,      然后火头装上,   检查风门是否留有1mm左右的缝隙,  检查完风门,再检查油路是否通顺,  总之找不到原因,  就用排除法,  一个个问题排除掉,     还有,  问问题最好能描述一下问题,  比如发动机新旧, 比如有没有动过油针,    最好再来点照片,  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火头取下来,  插到点火棒上,  能亮, 就说明火头没问题, 点火棒也有电,      然后火头装上,   检 ...

火头亮,油路也吸油,到是不启动油顺着油管就又回到邮箱了风门关着的时候有个2毫米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火头取下来,  插到点火棒上,  能亮, 就说明火头没问题, 点火棒也有电,      然后火头装上,   检 ...

也不知道是不是油针和副油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火头取下来,  插到点火棒上,  能亮, 就说明火头没问题, 点火棒也有电,      然后火头装上,   检 ...

火头不是特别亮但是也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是不是油针和副油针的问题

油针回复到出厂位置再试试,  什么牌子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回复到出厂位置再试试,  什么牌子的发动机?

不懂,不知道啥牌子,我又买了个火头

网友(2018-07-04):
检查油箱和油路是否密封试试

网友:
问题问得太模糊了,无法回答

网友:
完全新手的话最好现场有老鸟指导,或者现场视频指导

网友B(2018-08-04):
玩油机必须要学习的调机器,我是被折腾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油机必须要学习的调机器,我是被折腾够了

太费神了油机,开始以为油鸡最简单

网友(2020-04-18):
不是数字化的东西,的确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