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这两个开关什么用?

楼主(2018-05-10):
说明书写着模拟输出....求科普

网友A:
映像指令旋钮 管控感度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等

网友B:
比例通道旋钮,可以映射到任意通道,除了楼上说的还可以控制云台的俯仰方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映像指令旋钮 管控感度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等

飞多轴固定翼用的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通道旋钮,可以映射到任意通道,除了楼上说的还可以控制云台的俯仰方向等

不懂啊。是否可以理解为AUX自定义通道?

楼主:
就像其他3档开关一样自己分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其他3档开关一样自己分配?

是的 往哪分配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多轴固定翼用的到吗?

都可以的

网友:
自由分配啊旋钮啊  可用可不用

网友:
自定义旋钮开关,可以调节幅度的开关作用

网友:
比例开关

网友:
比例通道旋钮,可以映射到任意通道,可以像油门一下输出线性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