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用PIX飞控校准油门行程,电调行程无法校准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8-05-12):
  最近一直被PIX飞控校准油门行程神伤,飞控一通电就滴滴滴滴滴滴,查阅各种资料,搬上山顶搜星也没能校准好,百思不得骑姐,是否是我思路错误了
  问题说明:按网上各种教程中的校准电调的方法都不想,飞控一通电,电调自检两声后就短促提示音,无法校准油门行程

  最终目的:通过用PIX飞控校准油门行程,而非用遥控器接收机校准好了再插上飞控(我没有SBUS转PWM的转接板

  准备装大胖,先说说配置:
大胖组件
部件
规格型号
电机朗宇2820-920KV-1170桨
电调好赢飞腾60AOPTO(无BEC)
UBEC恒吉5V4A UBEC
舵机银燕ES3054 + 08MDII各二
电池18650 4S 16000毫安 1.5kg
飞控雷迅 PIXHAWK 2.4.6全套
飞控组件M8N GPS,数字空速计
数传雷迅 250毫瓦 915数传
地面站MP 1.3.56
固件固定翼 V3.8.5
遥控器天9二 1024普通版 + RD201W接收机(SBUS接收机)
增程切糕433 发射SBUS 接收PPM模式

本着追根溯源造福后人的原则,我把手头的物件先罗列下:

这个就是RD201W接收机,天地飞的这个WBUS不知道是不是就那个SBUS,2048的分辨率,天9也用不着,反正直连飞控和通过433转发连飞控都可以控制舵机

因为天9原来的接收机用在别处了,所以只能用这个小接收机连切糕发射,切糕也支持SBUS接收机,A433就不支持

电调是好赢飞腾60A,不带BEC,自己加了个5V的UBEC供电

   在遥控器用PCMS模式下,我用天9自带的接收机直连电调可以校准油门,通过PIX飞控却不能校准,按各种教程,按安全开关、搬去户外搜星都不行,表现是通电后电调自检两声,然后就短促地滴滴滴滴滴滴个不停,飞控供电绝对没问题,按下安全开关后舵机动作正常,按好赢说明书判断的话,是油门行程过窄或通电时油门未置于最低

所以,我另拿了个PIX飞控,重置所有数据后刷入固定翼3.8.5的固件,把天9自带接收机、切糕接收机、RD201W这三个分别插在飞控进行测试:

用来测油门行程的三个接收机,其中天9自带的接收机是通过PPM转接板插飞控的,所以输出也是PPM信号

--------------------------------------------------------------
重置天9遥控器,用PCMS制式,在遥控上设好正向逆向,保持飞控的正逆无误,飞控连接收机通电,记录各种模式下的油门PWM值:

用天9自带接收机通过PPM转接板连接PIX飞控,此时飞控收到的是PPM信号,最低油门是把遥控的舵角调至最低得来:

--------------------------------------------------------------------
用201W接收机直连飞控,此时PIX飞控收到的是SBUS信号:

--------------------------------------------------------------------
用切糕接收的PPM模式连飞控,地面端用201W接收的SBUS模式连切糕发射,此时飞控收到的还是PPM信号:

-------------------------------------------------------------
具体油门行程的PWM数据见下表:

由此可见当用天9自带的接收机通过PPM转接板连接PIX的时候,其分辨率是最大的,201W不管是用SBUS模式直连飞控还是通过433转发PPM,飞控输出的PWM值是一样的,就是信号触发起止位置略有不同

现在的问题是:把接收机插在飞控上,油门最大通电,飞控红蓝灯闪立马断电,再通电,按下安全开关,电机还是自检两声后滴滴滴滴的个不停,不知啥原因

解决办法:在MP的servo out选项里将飞控输出给油门的PWM区间改成和遥控器校准里面的一样的值即可
解决办法更新:突然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天地飞9的油门遥控要设置为逆向,在servor out里面也把油门通道设置为逆向

网友A:
用201的PPM模式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01的PPM模式看下

用直连飞控和通过切糕接转发连飞控两种方式都测试201W的PPM模式输出,舵机动作正常,问题如故;将201W连切糕发射,切糕接收机用5VBEC供电,将电调信号线插入切糕接收机的3CH,将电调还原默认设置后重新校准,此时电机动作正常,但插入飞控后还是电调报警油门行程过窄,总之就是遥控接收机和飞控给电调的PWM信号不一样,飞控给PWM的信号区间更短

网友B(2018-06-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用pix刷四轴固件,也遇到不能校准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用pix刷四轴固件,也遇到不能校准油门行程的问题

解决办法:在地面站的servo out选项里把油门通道的PWM值设置为遥控校准里的值即可

网友C:
pix不是这么校准的吧 我用的qgroundcontrol单独有一项esc cal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不是这么校准的吧 我用的qgroundcontrol单独有一项esc calibration

按教程貌似就是这么校准的,mp里面也有电调校准的选项,但是mp不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教程貌似就是这么校准的,mp里面也有电调校准的选项,但是mp不认

想起来了 以前用apm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貌似是先给飞控上电再给电调上电就ok了

网友D(2018-10-16):
引用 楼主:
按教程貌似就是这么校准的,mp里面也有电调校准的选项,但是mp不认

请问楼主,servo out选项在MP的哪个地方?怎么都找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servo out选项在MP的哪个地方?怎么都找不到啊?

在遥控器校准下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遥控器校准下面

然后该怎么设置呢?哪一项是设置油门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该怎么设置呢?哪一项是设置油门PWM的?

固定翼设置第三项,3通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起来了 以前用apm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貌似是先给飞控上电再给电调上电就ok了

我的PIX也是这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飞控先上电,电调再上电就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大神  顶起来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E:
我的PIX也是这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飞控先上电,电调再上电就一切正常

pix好像没这个问题 以前用apm的时候遇到过

网友F(2018-12-21):
楼主 遥控油门设置逆OUT设置了油门量 和反向 现在直接通电 自检声音过后 电调进入编程模式 然后遥控3通道是没反应的 不能设置电调循环播放编程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遥控油门设置逆OUT设置了油门量 和反向 现在直接通电 自检声音过后 电调进入编程模式 然后遥控3通道是 ...

解锁后才能进入变成模式,禁用安全开关,禁用所有开机自检,这样的话在室内通电后马上就可以解锁

网友(2020-05-22):
LZ我也是这个问题,用的1.342地面站,遥控器校准下面没有servo out ,在全部参数里设置servo3 REV改成1  两个值改成遥控校准的最大和最小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