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4轴,fpv 飞行时间大于30分钟轴距在保证飞行 ...
求大神推荐4轴,fpv 飞行时间大于30分钟轴距在保证飞行时间情况下越小越好,

楼主(2018-05-10):
求大神推荐4轴,
FPV
飞行时间大于30分钟轴距在保证飞行时间情况下轴距越小越好,

网友A:
出达亚550加长机臂 naza v2飞控 大疆e800电机 15寸桨 6s 8000 18650电池 应该有40分钟左右 我现在用6s6200 微鼓包电池 22.2降落能飞25分钟

网友A:
挂在了云台相机 如果取下来只装相机还可以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在了云台相机 如果取下来只装相机还可以更久
推荐下配置啊

网友B:
2216 1147 4s 5200 差不多,28分钟, 再用轻量化的机架, 勉强30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