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遥控器飞穿越机用什么飞机模式?

楼主(2018-05-11):
有些模友说用固定翼模式。遥控器里有多旋翼模式啊?求科普

网友A:
早期的14SG是没有多旋翼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14SG是没有多旋翼模式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刷最新固件,用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最新固件,用多旋翼

直接有多旋翼选择呢。我就是奇怪有多旋翼模式还要用固定翼。原来老款没有多旋翼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有多旋翼选择呢。我就是奇怪有多旋翼模式还要用固定翼。原来老款没有多旋翼模式

固翼,多軸都得,14SG刷新固件同樣有多軸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翼,多軸都得,14SG刷新固件同樣有多軸模式

固定翼  多旋翼  有啥区别   一直用固定翼模式飞多轴呀

网友:
大部分遥控器是没有多旋翼模式的

网友:
新固件有多旋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