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穿越机用的返航定位飞控么

楼主(2018-05-11):
除了naza还有功能强大的飞控嘛?最好还能有带osd的,一般穿越机用什么飞控

网友:
F3,F4都可以

网友A:
omnibusF4或者dysF4,刷INAV固件就行

网友B:
OSD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有魔友 搞过 主动返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mnibusF4或者dysF4,刷INAV固件就行

哪个好点,麻烦推荐个机架,280的装得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要实现什么功能

高度速度距离啊

网友B:
你想做多大轴距的 穿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好点,麻烦推荐个机架,280的装得下吗

格普的7寸版mark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做多大轴距的 穿越机

轴距300mm y3机架求推荐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