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ixhack+k8折腾中

楼主(2018-05-11):
折腾,上图,今天的主题是焊接……废了一个头,勉强好了

网友:
工具材料好一点,事半功倍

网友A:
另外YOUKU有航模的焊接视频,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YOUKU有航模的焊接视频,可以学习一下

手艺不行,看过了,学习中

网友B:
估计你的烙铁温度不够或者烙铁头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烙铁温度不够或者烙铁头不合适。

还有可能是用的无铅焊锡。。我用过简直和屎一样,用一次直接丢垃圾桶了

网友B:
或许锡太差了哈哈,我最近也开始用无铅的了,只要温度高一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锡太差了哈哈,我最近也开始用无铅的了,只要温度高一点就可以。

无铅的应该比有铅的难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烙铁温度不够或者烙铁头不合适。

功率有点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铅的应该比有铅的难焊吧

熔点温度高一点罢了。建议用点助焊剂焊锡膏,电烙铁头用大一点的,或者说用最普通的电烙铁10元左右的就可以了35瓦以上,焊接效果应该不错!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出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用的无铅焊锡。。我用过简直和屎一样,用一次直接丢垃圾桶了

刚开始废头确实因为焊锡问题,应该是无铅的,后来换了老焊锡,自带松香的那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熔点温度高一点罢了。建议用点助焊剂焊锡膏,电烙铁头用大一点的,或者说用最普通的电烙铁10元左右的就可 ...

焊膏用的,30和40w的都上了,还不行,可能是我的无铅焊锡质量不好,挂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膏用的,30和40w的都上了,还不行,可能是我的无铅焊锡质量不好,挂不住

换回有铅的吧

网友:
换个大功率50W以上的吧。快稳准。小功率反倒伤插头还焊不好。

网友:
温度不够,焊锡太次

网友:
GPS这么放能有信号?罗盘不干扰?

网友:
虚焊还是不要用了,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用有铅的,无铅的神烦。

网友:
罗盘要面朝上啊,天线向上才有信号

网友C:
买个好点的锡丝效果一定不一样

网友:
调参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