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养无人机电池才是对的?

楼主(2018-05-11):
我们在使用无人电池的时候,怎样保养才是的呢,以下为你说明。

一、无人机电池不过放

电池电压下降过快,控制不好就导致过放,轻则损伤电池,重则电压太低造成炸机。有些飞手因为电池较少,所以每次飞都会过放,这样的电池很短命。策略是,尽量少飞一分钟,寿命就多飞一个循环。宁可电池多买两块,也不要每次把电池飞到超过容量极限。所以各位飞手要严格按照飞行要求使用电池,当飞行器低电量报警时,就应尽快降落。

 二、无人机电池不过充

有些充电器在充满以后的断电功能不完善,导致单片电池充满到4.2V还没有停止充电,另外,有些充电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元器件老化,也容易出现充满不停止的问题,而如果锂电池过充的话,轻则影响电池寿命,重则直接出现baozha起火。所以防止锂电池过充,应注意以下几点:

1、使用专业智能平衡充电器。

2、准确设置电池组的电池单体个数。

3、定期检测电池组单片电芯电压,确保电池组电压平衡。

4、按规定充电C数充电,无人照看不要充电。

三、无人机电池不满电保存

满电电池化学性质极其活跃,不能满电保存超过3天,如果超过一个星期不放掉,就存在胀气的风险,有些电池可能暂时不会鼓,但几次满电保存后,电池可能会直接报废。因此,用户应在使用前充电。若充电后未起飞,充满后3天内应将电池放电到存储电量。如三个月内未使用电池,应将电池充放电一次后继续保存,这样可延长电池寿命。

 四、无人机电池电池安全放置

1、轻拿轻放。电池的外皮是防止电池baozha和漏液起火的重要结构,电池的外皮破损将会直接导致电池起火或baozha。电池要轻拿轻放,在飞机上固定电池时,扎带要束紧。因为会有可能在做大动态飞行或摔机时,电池因扎带不紧而脱落甩出,易造成电池外皮破损。

2、勿高/低温环境充放电。极端温度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和寿命,充电前应检查已使用过的电池是否已经冷却,不要在寒冷的车库、地下室、阳光直射下或热源附近充放电。

3、电池保存应放置在阴凉的环境下贮存。长期存放电池时,最好能放在密封袋中或密封的防爆箱内,建议环境温度为10~25°C,且干燥、无腐蚀性气体。

 五、无人机电池安全运输

电池最怕磕碰和摩擦,运输磕碰可能引起电池外部均衡线短路,短路会直接导致电池打火或者起火baozha。同时,要避免导电物质同时接触电池的正极和负极而短路。运输过程中,最好的办法是给电池单独套自封袋后置于防爆箱内。部分农药助剂属易燃助剂,所以应把农药与电池分开放置。

网友A:
无人机电池也就是锂聚合物电池满电是4.20v标称3.70v,使用截止电压一般都是3.50V,保存电压是3.80~3.85v,如果长期不用最好是1到2个月充放电就可以了,这样长期使用下去可以用好多年,只是电池使用时间会变短以前可以用30分钟经过几年只能用10来分钟不过都是正常的

网友:
太娇气了

网友B:
贴吧转载标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电池也就是锂聚合物电池满电是4.20v标称3.70v,使用截止电压一般都是3.50V,保存电压是3.80~3.85v, ...

你说的没错,正解

楼主:
现在是这样子的,,以后电池技术更完善的话,就会变得更好了

网友A:
因为我都玩了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吧转载标注了么

你想看更多的话,就去关注下格氏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都玩了很多年了

厉害厉害,以后有问题,也要向你请教请教了

网友:
怎么 都是 转来的

网友(2018-08-03):
使用时别过放,不用时保存电压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