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机怎么调螺距

楼主(2018-05-11):
我有两架100s一直不会调教小机,怎么能知道正负螺距呢?飞3d转速应该多少!而且飞机通电时间长一点舵机就卡顿,什么原因。

网友:
说明书看看啊

网友:
没啥时间飞了     我有一架要出 有要的么

网友A:
连杆球头拧的长一些,增加螺距。这样就不卡舵机了,我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球头拧的长一些,增加螺距。这样就不卡舵机了,我是这样搞的

哦。我研究研究,尾巴还有死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