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发动机和OS发动机哪个好

楼主(2018-05-11):
各位大神Ys96srx发动机好呢,还是OS105带泵的发动机好,有啥区别吗,听人说OS的发动机震动大,对油直有啥影响吗?换成YS的会怎么样!

网友:
都好,ys带泵,油要30%的才好,调整要有经验的人;os稳定好调整,力量比ys小点;ys比os贵。

网友:
YS的发动机精调要技术,OS的比较好调。四冲的怠速震动都很大。维修OS便宜。

网友A:
Ys 死挑油,化油器设计不好总有气泡。 好处是气缸材料硬,用好油喂出来力道大

Os 除了气缸材料不如ys,其余方面碾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 死挑油,化油器设计不好总有气泡。 好处是气缸材料硬,用好油喂出来力道大

Os 除了气缸材料不如ys, ...

还是买YS的把,听好多人都在用,大不了就买点好油飞算了。OS发动机要不也买一个备用。

网友:
个人建议os105

网友(2019-01-07):
亚拓700 xn配备YS120级发动机!动力应该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