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电机电流和线径的问题?

楼主(2018-05-11):
无刷
电机
有三根线,不考虑电调供电线,比如说电机负载的时候消耗的电流是10A的话,那么电机的三根线每根线都有10A的电流还是三根线分担这10A电流

网友A:
肯定是分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分担
多谢指教,就是有点弄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分担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C:
可以参考 I=P/(根号3×U×cosφ×η) 单线电流,这U个还得看是星接还是角接。同一电机 I与匝数相等, U 可以是 根号3星接=角接,全油的时候电流电压最大只适合全油估算,星接估算单线电流的话直接3分之一总电流个根号3,句号后面是以前瞎推导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三根线分担10A电流, 原理可以看这个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