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选择多旋翼模式我用的是R2001Sb接收机

楼主(2018-05-11):
想分配567三个通道给飞控解锁 模式转换 BB响用。遥控器分配不出来怎么回事?2001接受机SBUS单线连接应该有8个通道啊。5通道随便指定了一个2档开关。在舵机监控页面都没有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选择AU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AUX模式

不知道怎么回事。多旋翼模式只有4通道输出。现在调固定翼模式就好了。随便设置哪个开关都可以了。谢谢大神

网友B:
楼主   模式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模式选对了吗

多旋翼模式啊?

网友:
對回你的飛控模式通道界面,有設對不吧?!

网友:
布吉岛啊

网友:
如果没有多轴模式的就用固定翼模式

网友(2019-05-26):
这个R2001Sb接收机支持失控保护吗?
我问了卖家说不支持的,那丢信号不是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