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问油门曲线设置和螺距曲线设置,发个帖吧

楼主(2018-05-11):
油门曲线分普通模式和特技模式:例如曲线为五点曲线,设置如下:

普通模式设置是:
摇杆最低点为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0%,
摇杆第二点为2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25%,
摇杆中间点为5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50%
摇杆第四点为7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75%,
摇杆第五点为10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100%

特技模式如下设置:(新手不建议设置特技模式,以防万一碰到特技开关导致飞机突然最大油门酿成事故)
特技模式是由普通模式起飞之后使用《飞行模式开关》把飞行模式从普通模式切换到特技模式

摇杆最低点为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100%,
摇杆第二点为2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75%
摇杆中间点为5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50%(如果飞行模式开关是三段开关还可以设置一个特技模式2,中间点就可以设置70%或者再高一点,以获得更高一些的转速)
摇杆第四点为75%位置输出数值对应75%,
摇杆第五点为10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100%

螺距曲线:

普通飞行模式的螺距曲线是把摇杆最低点为0%位置输出数值对应40%左右,要根据实际大桨的角度调整这个数值,使大桨有-4°左右。
摇杆最高点对应输出数值100%,实际大桨角度12°至14°根据自己喜好,一般12°够用了。

特技模式螺距曲线:
摇杆最低点对应大桨角度-12°,摇杆最高点对应大桨12°
摇杆最低点不一定输出数值一定是0%,要根据大桨角度调整。
摇杆中间点一定输出数值一定是50%,并且大桨角度为0°。
摇杆最高点不一定输出数值一定是100%,要根据大桨角度调整。

如果模式开关是三段的可以设置特技模式2,
特技模式2的螺距曲线是与特技模式1一样的,区别只是摇杆中间点的油门比较大,也就是总体动力比较强劲。

网友:
电直的特技模式油门中点不用降低,设置成直线就可以。设置成V形是油机防止0螺距无负载对发动机造成损伤 的。

网友:
收藏了,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A(2018-12-06):
现在谁还用v线?v线是没有定速电调时代的产物。。使用定速电调。只需要一条直线。。另外您说 新手不建议特技模式?  定速电调在油门斜线模式。输出 忽上忽下。输出不稳定。。。能飞的稳?早期 斜线油门模式起飞 是因为 没有缓启动电调。如果直线模式起飞桨会甩歪。飞机尾巴也会拧。个人的喜好是就一条直线。新手可以  60左右一条直线。。。。不需要切来切去。除非 您用的是 没有缓启没有定速德前普通固定翼电调。。另外新手真建议多飞模拟少飞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用v线?v线是没有定速电调时代的产物。。使用定速电调。只需要一条直线。。另外您说 新手不建议特 ...

赞同你的说法,使用定速电调是要这样设置。

网友:
现在油机不用定速的也很少了了吧

网友:
简单点,油门曲线一水平线,60~80% 两档或三档,螺距曲线普通和特技都默认斜线,调机的时候就直接正负11~12度螺距,起飞时摇杆居中,0螺距,这样以后3D也方便,都不用再重新适应,切3D模式也不会忽上忽下

网友B(2019-01-15):
留个记号留个记号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记号留个记号留个记号

还记得我不?

网友C:
这里是油机 误导群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油机 误导群众

油机装了定速器之后也是一样设置。

网友B:
这位道友 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 您莫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道友 我看你骨骼惊奇天赋异禀 您莫非是?

我的南大大脚,在你那里可还安好?

网友:
哦  钱给过你了吧  还有就是额木有搞过车啊

网友D(2019-06-20):
哈哈,老哥好兴致

网友E(2020-05-02):
帮顶一下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