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futaba遥控器玩模拟器要怎么调?

楼主(2018-05-11):
连接电脑显示没有连接加密狗!

网友A:
教练模式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模式调下

教练模式然后发射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练模式调下

要新建一个模型玩模拟吗?

网友:
按住确认键同事开机,选择radio off,应该能连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教练模式然后发射关闭吗?

新建个固定翼教练模式调下!然后关控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个固定翼教练模式调下!然后关控插线!

关控也可以玩模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控也可以玩模拟?

模拟器都是关控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