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用限位环彻底去除主轴上下虚位

楼主(2018-05-12):
可能玩X3的都会觉得X3主轴上下有那么一点点虚位~~~,大家去虚位的方式一般是加垫片,但是加垫片很难做到0虚位~~~
我的方式是加一个限位环,可以实现0虚位,材料如下:
铜套:规格:6X10
限位环:规格:6X12

这两个材料都是1元左右一个,钱都花在运费上了。
这里说明一下,这个限位环买的时候锁紧螺丝自带的是M5X5的无头机米螺丝,锁紧后螺丝会蹭到舵机,解决办法:
1、如果你有工具的话可以打磨掉1mm。
2、买两颗M5X4的无头机米螺丝解决问题(我用的M5X4的螺丝)。

切记打螺丝胶,切记打螺丝胶,切记打螺丝胶

外径12的铜套刚好不会蹭到轴承座,目测应该还有差不多1mm的距离:

装上效果:

最后是装好后,限位环上两颗锁紧螺丝与舵机的距离,目测差不多也有1mm的距离:

装好后0虚位,就是不知道飞行过程中会不会出现螺丝松动的现象,切记打螺丝胶,切记打螺丝胶,切记打螺丝胶

网友A:
按说明书装,怎么会有上下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明书装,怎么会有上下虚位

我可能主轴上下面那颗螺丝没有上紧,有点虚位

楼主:
这里只是分享一下,觉得有用可以略做参考,哈哈~~~~

网友B:
感觉铜套太长了  弄个垫片样子的就可以了

网友C:
赞。这个虚位应该是单向钢套螺丝孔的问题,总之很烦

网友:
我买一包垫片二百多个,修机子掉了赖得找,以前掉了找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铜套太长了  弄个垫片样子的就可以了

垫片也行,但是规格不能超过6x10,外径再大就磨到轴承座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2文字说明说错了,是外径10的铜套……大家能找到6x10或内径不大于10的垫片也能代替铜套

网友D:
楼主装错位置了,想过第二轴承能承受负螺距的力吗?第二轴承向下压不就直接从主轴座里出来了吗

网友:
哈哈。楼主你的虚位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装错位置了,想过第二轴承能承受负螺距的力吗?第二轴承向下压不就直接从主轴座里出来了吗

没想那么细,确实会

楼主:
经过大家指点,发现这个方法不好,欠考虑了,没太大参考价值,请大家勿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装错位置了,想过第二轴承能承受负螺距的力吗?第二轴承向下压不就直接从主轴座里出来了吗

最直接的方式是拧紧主轴最下面那颗螺丝。
第二种办法:也是看到其他魔友在用的,在第一轴承座上面加限位环,当时考虑到可能会干涉到十字盘,没模仿。
第三种办法:能否在我这个办法基础上,再在第一轴承座下面也同样加铜套和限位环?
……
是否有必要这样折腾,还请大师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这个虚位应该是单向钢套螺丝孔的问题,总之很烦

我虚位也是和你一样,一直没弄就那样飞

网友:
X3跟亚拓系列不一样的不需要上面加限位环的。第2和第3轴承座之间的间隙是在单向套里面加垫片。轴传的话也是用来调整与扇齿的间隙用的。轴传不建议调的毫无间隙这样会导致扇齿转动不顺畅。皮传调紧点没有关系。还有一点间隙不影响的。

网友:
第一轴承座上面加限位环和垫片靠谱

网友:
下主轴座加6x9x0.2或0.3的垫片就可以了,景山或者海佳有卖,价格便宜量又足,精度很好

网友:
可以参考q3的第三轴承座,靠第三轴承座限位顶死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