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遥控摇杆有点硬,螺丝拧到最松了,还是硬,怎么办

楼主(2018-05-12):
我喜欢软软的手感,特别软那种

网友A:
华科尔的就这样
,比较硬的。记得摸过一次FUTABA的遥控,摇杆要软很多,手感非常好。

网友B:
弹簧的问题

网友C:
换弹簧。我的建议是换futaba

网友D:
拆开把弹簧拉一下

网友E:
我的天9是太松了,弹簧调到80%才到FUTABA的手感。

网友F:
里面的弹簧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