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飞控独立电源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8-05-12):
急求!!!急求!!!

求教各位不知道飞控能否独立供电:

直接上图

原因:S4V2飞控,默认电源单片电压低于3.55V飞机就会迫降。这对一般的聚合物4S锂电池没问题。但我想用18650锂电池组!~!
我已经组装了3块动力18650电芯3P4S(7500mah)的4S锂电池,每次单片电压到3.55v也是迫降,迫降下来后只能飞5分钟,本来理论上电池组至少能飞20分钟+
因为18650和普通的聚合物锂电池放电曲线不一样!!!18650一般可以放到3.1V左右。这样迫降后,18650电池还有很大的电量剩余!!!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想着飞控独立供电。

网友A:
干嘛这么改?嫌飞机不够重?而且PMU这么接的话怎么读取飞机当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这么改?嫌飞机不够重?而且PMU这么接的话怎么读取飞机当前电压?

不能读取真实电压没关系,我装个BB响,等低电压报警,我就自动降落。原因:我有3块用动力18650--3P4S组装的4S锂电池,每次只能飞5分钟左右。因为这个飞控默认3.55V以下就自动低电压迫降,而18650一般能放到3.1V左右。意味着降到3.55v还有很大一部电量没有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这么改?嫌飞机不够重?而且PMU这么接的话怎么读取飞机当前电压?

电压不准没关系,我可以在主电源上挂个BB响,低电压,自己手动降落就行。
原因:自己用S4V2飞控,默认电源3.55V就会迫降。这对一般的聚合物4S锂电池没问题。!~!
但我组装了3块动力18650电芯3P4S的4S锂电池,每次到单片电压到3.55v也是迫降,下来只能飞5分钟,一般至少应该能飞15分钟+
。因为18650和普通的聚合物锂电池放点曲线不一样,18650一般可以放到3.1V左右。迫降后,18650电池还有很大的电量剩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想着飞控独立供电。

网友:
插头还是用艾迈斯的,质量大家都懂得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不准没关系,我可以在主电源上挂个BB响,低电压,自己手动降落就行。
原因:自己用S4V2飞控,默认电 ...

如果你是落地量的3.5V电压可能在负载中已经不到3V了,而且18650电池的放电倍率并不大,更容易产生高负载下电压低,切断电源又恢复电压的情况
我不知道零度S4的飞控电源管理是怎么设计的,比如大疆A2就有负载电压和空载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落地量的3.5V电压可能在负载中已经不到3V了,而且18650电池的放电倍率并不大,更容易产生高负载 ...

谢谢关注,我用的18650是动力18650,最大持续放电电流达到单节能10-20a,3并就是30-60A,电压不是问题。

关键是能不能独立供电?

网友B:
直接试一下就知道能不能啦,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试一下就知道能不能啦,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昨天已经试过了,可以的

当时也是怕烧坏飞控..哈哈

网友B:
电压一样的是不会烧的,只是能不能工作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这种连接方式没问题的  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一样的是不会烧的,只是能不能工作就不知道了

哦,试下了能工作,但18650电池组绑机架顶部,今天飞了下,竟然抽风,飞着飞着整个侧歪了,失控了,差点碰到别人汽车...吓死人。估计是18650干扰了飞控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连接方式没问题的  单独供电

嗯,谢谢,我试了下,确实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试下了能工作,但18650电池组绑机架顶部,今天飞了下,竟然抽风,飞着飞着整个侧歪了,失控了,差点 ...

是不是起飞的时候没有校准,还有环境问题,我的电池一直都是放在飞机上面还靠近GPS都没事,我是用naza v1飞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试下了能工作,但18650电池组绑机架顶部,今天飞了下,竟然抽风,飞着飞着整个侧歪了,失控了,差点 ...

18650是钢壳锂电池,你放上去当然干扰指南针,这一堆钢壳 距离这么近,指南针干扰量轻松增大十倍以上。能好好飞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起飞的时候没有校准,还有环境问题,我的电池一直都是放在飞机上面还靠近GPS都没事,我是用naza v1 ...

我的18650,干扰应该更大,而且我的GPS是贴在机架上,没有用GPS支架,另外,零度这个飞控(S4V2)是必须配合GPS才能启动...诶,这次真吓死我,我也是大意了,之前飞的都还蛮稳得,不过,也怪昨天风也大...地方我就在一下块四周都停着车的空地上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是钢壳锂电池,你放上去当然干扰指南针,这一堆钢壳 距离这么近,指南针干扰量轻松增大十倍以上。能 ...

确实是...我也大意了..多谢指教

就是这样放,gps还没用支架,是贴在机身上的...真是差点害人害己!!!!!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我也大意了..多谢指教

就是这样放,gps还没用支架,是贴在机身上的...真是差点害人害己!! ...

gps 务必架高,指南针干扰是累积性错误,一两个起落不出问题不代表就没问题。积累量到一定程度必然出事故。架起来吧,即便你不用gps模式 指南针也是参与导航的。多少都会有负面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18650,干扰应该更大,而且我的GPS是贴在机架上,没有用GPS支架,另外,零度这个飞控(S4V2)是必须 ...

GPS架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 务必架高,指南针干扰是累积性错误,一两个起落不出问题不代表就没问题。积累量到一定程度必然出事故 ...

谢谢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