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钻铣床!

楼主(2018-05-12):
现在高烧不退,想入坑!请叫各位大神推荐一款小钻铣,要求能经常干45#钢的,阳台党不能太重了,最好是100kg以下,别超150。预算是5500左右,当然越低越好!

网友A:
滕州ZX50C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滕州ZX50C了解一下

听说滕州没精度,不知真假,有谁用过?

网友:
今天 花真香,哈哈哈哈哈

网友B:
要钻很多可以符合要求 铣就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钻很多可以符合要求 铣就难了

就是加工一些50mm左右的小钢件,就没有能平稳干钢的适合阳台党的小钻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加工一些50mm左右的小钢件,就没有能平稳干钢的适合阳台党的小钻铣吗?

金洋的20钻铣床我有200多斤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洋的20钻铣床我有200多斤符合你的要求

成色如何?准备多少钱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色如何?准备多少钱出?

不出向你推荐一下钻铣床越沉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出向你推荐一下钻铣床越沉越好

谢了!金洋20如何呢?铣铁下1mm会抖吗?最近金洋华飞磐仕三家都看了,选择上很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金洋20如何呢?铣铁下1mm会抖吗?最近金洋华飞磐仕三家都看了,选择上很纠结!

都可以挑便宜的买

网友D:
我买的是华飞,质量及售后服务都蛮好的。仅供您参考。

网友E:
有了铣之后,就准备大把的烧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了铣之后,就准备大把的烧钱吧。

不至于!不至于!我能控制住,一铣一车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华飞,质量及售后服务都蛮好的。仅供您参考。

有这么个工作室做梦都笑醒!没有两万大洋估计拿不下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至于!不至于!我能控制住,一铣一车足矣!

楼主错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有了铣床后还要继续花大笔的银子,否则是干不了活儿的。比如:铣夹头要另外购、固定工件的压板要另外购,各种铣刀也是价格不菲的开销啊。还有各种夹具不一而足就不再一一列举啦。

网友F:
我的床子150kg左右,铣钢1mm震动大,楼下投诉过,后来加了橡胶减震什么的,一刀0.5的干,这个东西越重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床子150kg左右,铣钢1mm震动大,楼下投诉过,后来加了橡胶减震什么的,一刀0.5的干,这个东西越重越好
...

一刀0.5也可以了!是什么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错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有了铣床后还要继续花大笔的银子,否则是干不了活儿的。比如:铣夹头要另外购 ...

这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华飞,质量及售后服务都蛮好的。仅供您参考。

请教一下,放铣床的架子是自己焊的? 角铁加木板做的吗? 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