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xn

楼主(2018-05-12):
600机型好像很冷门,很少见,600新油机出来,怕不是600X也有戏了,很期待。

网友A:
600n有一个,够大不太大,携带不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n有一个,够大不太大,携带不那么难。

550我觉得就难携带了

网友B:
带600和700出去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600和700出去没啥区别

700级别的车内横放不进去。

网友:
油机的油耗有很大区别

网友C:
250x估计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x估计是没有了

肯定没有

网友D:
北 京展会看到了600X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北 京展会看到了600XN

等待600X

网友E:
还是先把600X出了再说吧,玩N的人毕竟比电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先把600X出了再说吧,玩N的人毕竟比电的少。

没啥新消息

网友E:
唯一要和亚拓说的就是,新600x的含电池起飞重量要小于4kg哟,要不出了没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唯一要和亚拓说的就是,新600x的含电池起飞重量要 ...

网友F:
600x如果可以做到类似550x那种机身,舵机直推十字盘,加上fbl旋翼头,应该会轻很多,而且会很好飞。比较期待了,到时候电装希望配亚拓13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0x如果可以做到类似550x那种机身,舵机直推十字盘,加上fbl旋翼头,应该会轻很多,而且会很好飞。比较期 ...

同期待

网友E:
550 改个侧板,加个主轴第三轴承座,把电池导轨向后拉长,换个好看点的头罩,换个电机电调。 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550 改个侧板,加个主轴第三轴承座,把电池导轨向后拉长,换个好看点的头罩,换个电机电调。 应该就差不多 ...

现在新头罩涂装都长条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新头罩涂装都长条形

我不太好那口。网上一些副厂骚色头罩比他好看太多。空中辨识度也高。

网友(2018-07-03):
等 600X 已经N久了。。。家里好几付600桨。。。。。快点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