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F303V2飞控怎么也识别不了遥控信号,问了点问题,厂家售后都是大爷,惹不起

楼主(2018-05-12):
想买B6家的飞控,三思。

网友A:
刚准备入B6的飞控

网友B:
怎么 不把  大爷们的 名字都公布出来啊。。让魔友少走弯路

网友:
还是DYS售后好,飞控坏了还可以回厂维修,国哥经常在线知道,

网友C:
在线指导

网友D:
看这成色 应该爽飞很久了 说明之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准备入B6的飞控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线指导

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成色 应该爽飞很久了 说明之前是正常的

这个是老鸡架了,原先就向萝卜反映过这问题没回复,放在那半年多,有3.3.2新固件,想拿出来试试,搞了两三天,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叫我飞线RX2,又各种测试,都不行。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 不把  大爷们的 名字都公布出来啊。。让魔友少走弯路

根本不鸟你,跪求了几天,才把技术员远程一下,售后自已远程都没搞好。各种飞线。不折腾了,扔车库继续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准备入B6的飞控

钱多可以体验一下的,终身不反悔。

网友C:
引用 楼主:
钱多可以体验一下的,终身不反悔。

刷黄油估计试下,我的空杯飞控就好不显示通道,要不就是通道映射不对,最后刷黄油估计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黄油估计试下,我的空杯飞控就好不显示通道,要不就是通道映射不对,最后刷黄油估计搞好的

有时间再试一下,谢谢你啦

网友E:
遥控器没用二天开关就不行了,接触不良。

网友F:
有可能是固件版本问题,我之前遇到过,换个固件就好了。有的固件是给带sd卡的,有的固件是给不带sd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没用二天开关就不行了,接触不良。

我用防锈剂喷点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是固件版本问题,我之前遇到过,换个固件就好了。有的固件是给带sd卡的,有的固件是给不带sd卡的

售后自已都搞不好,指望自已更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