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试松下18650

楼主(2018-05-12):
    找到一个飞飞机绝佳的好地方,周末约了好友一起追拍,顺便测试下松下的18650电池如何

报下配置:载机冲浪者,
                 电机朗宇a2212KV1400
                 电调乐天40
                 桨是杂牌8060
                摄像头索尼700
                图传乞丐832
                电池3S2P18050,单节标称2900mah,10a放电(MJ1表示不服,下回再测试)
        无飞控裸飞,因为是第一次用18650飞固定翼,给了60的定油门,坚持了35分钟,落地3.5单节,看来是还能继续放不少电出来的

             一上午飞了10个起落左右,期间分别换了欧兰斯25c2200mah和达普20c2200mah,感觉差距很明显,使用两块聚合物锂电池放电到3.6报警落地,实际再冲电也就冲进去1200mah左右,但是续航可以达到18-20分钟,18650电池组容量大,但重量沉,巡航电流会稍大,所以35分钟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实际控制的好些应该能到45分钟。

            但两机追拍过程就能明显的体会到差距了:用18650作为动力爆发无力,一个满油BB响能持续响好久,聚合物的至少前15分钟不会有这种坑爹表现。。。。。。
            总之两者的优点都很明显,18650更适合作为任务型载机的动力来源,因为放电容量十分接近标称容量,在这方面聚合物锂电明显劣势,而且明显更沉。
            作为FPV,尤其是近距离高机动追拍,聚合物锂电还是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当然合理选择C数很重要,25c和20c在应付2212级别的电机上显然差距很小,所以无论是从价格还是重量上来讲,15-20c的聚合物都是个比较均衡的选择,至于动则40c的竞技性电池放在这里纯属浪费了。

楼主:
继续上图

网友:
这场地真羡慕

网友A:
这一整套要多少米?

网友B:
我用6节18650pf冲浪者极限飞行(飞控盘旋)88分钟,楼主用的是18650pf吧

网友:
用索尼C6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整套要多少米?

没多少米的,加遥控器也就千把块钱,连个飞控都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6节18650pf冲浪者极限飞行(飞控盘旋)88分钟,楼主用的是18650pf吧

冲浪者可以这么浪?我用的就是pf的,六节,看来油门还是给大了

楼主:
参数上最好看的就是mj1,索尼的也看过很久,考虑三节vtc4串作为训练电池也是不错的

楼主:
就是晒得难受。。。。。。

网友:
冲浪者整体滑翔性能不错,我当时2212  1400 8060桨 4S 5000      持久的一B,就是不能持续推大油门,不然立马就烧

网友:
18650电池除了放电c数低一些,能量密度,价格,耐用性都比聚锂电好。做载机电池非常合适

网友(2018-09-23):
当然合理选择C数很重要,25c和20c在应付2212级别的电机上显然差距很小,所以无论是从价格还是重量上来讲,15-20c的聚合物都是个比较均衡的选择,
----OK  OK

网友:
场地让人羡慕。。。。。。

网友C:
6节18650有多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节18650有多重?谢谢了

一节50g,6节300g。容量超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