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官网遥控器板块能说明一个问题。

楼主(2018-05-12):
看看futaba官网遥控器板块的图标,为什么不用18妹子,看来大九确实经典。

网友:
我觉得也是懒得换。但是9Z的确是经典,亚拓说明书就是从9Z换成14Z(18Z?)的。

楼主:
楼上两位回答的很有可能

网友A:
我可怜的大九被我充电选错模式,电压充高了,整挂了,修了一年没修好,变陈列品了
大九刚到手的时候,睡觉都想抱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怜的大九被我充电选错模式,电压充高了,整挂了,修了一年没修好,变陈列品了
大九刚到手的时候,睡觉 ...

是有点可惜,我一般都是把电池拿下来冲电,有位方大哥也是,在控上冲,电池过热把电池仓都热变形了,所以我每次都取下来充电,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