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力船完工,跑直线会转圈,请教解决方案。

楼主(2018-05-12):
自己做了个风动力船,下午试航了一下。速度还可以,就是速度上去了容易转弯,跑不了直线。请教大虾如何改进?

网友A:
还能如何,舵面微调或电机右拉呗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反扭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如何,舵面微调或电机右拉呗

舵面微调是前进的时候做微调吗?电机右拉什么意思?

网友:
船底加个水刀

楼主:
请问水刀加在哪个位置?加多大的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面微调是前进的时候做微调吗?电机右拉什么意思?

你不玩固定翼吗?螺旋桨飞机都有反扭现象,一般是往左偏,所以你的船跑不直。舵面微调,可以是安装时把舵面右偏点,或者用遥控微调到右偏,这样不就和反扭配平了。电机右拉也是同理,安装时垫点东西右偏2-3度。

楼主:
固定翼没玩过,这个船也是自制的第一条风动船,没啥经验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水刀加在哪个位置?加多大的刀?

船底尾部中间水刀窄长为宜,能保证直线航行状态下水刀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底尾部中间水刀窄长为宜,能保证直线航行状态下水刀越小越好。

在尾部中间装一片还是两侧各一片。我看好多船都是两侧各一片的。

楼主:
我这帖子能搬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尾部中间装一片还是两侧各一片。我看好多船都是两侧各一片的。

装一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尾部中间装一片还是两侧各一片。我看好多船都是两侧各一片的。

两侧各一片的叫做稳定鳍,是防止舰船横摇的。风动船貌似都是平底船吧,可以开上沼泽地的。加个水刀岂不是只能在水里跑了?

网友:
还是建议先调整风舵试试,还有就是电池或者其他配重向侧装压一下

网友D(2018-06-24):
lz手工不错,是突然转弯还是一点一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手工不错,是突然转弯还是一点一点偏?

是开的快了就转圈圈,慢的时候还好些。

网友:
单的,应该得转圈圈,楼上几位说的对,加底部水刀最好调整

网友:
船体宽度和螺旋桨直径相比,船体窄了,转速高的时候容易倾侧,可能是螺旋桨反扭力矩造成的跑偏。

网友(2019-02-07):
引用 楼主:
在尾部中间装一片还是两侧各一片。我看好多船都是两侧各一片的。

还是两边安吧,又细又宅的那种,空气进来还能形成空气垫,速度还能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侧各一片的叫做稳定鳍,是防止舰船横摇的。风动船貌似都是平底船吧,可以开上沼泽地的。加个水刀岂不是 ...

细长的一条不就好了?水刀做成T字形还能当水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