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求助

楼主(2018-05-12):
Futaba 701陀螺仪+亚拓650  斜盘615  油门215  兼容接收机  目前用SBUS接法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陀螺仪自检后正常  着车运行一会就死机了 啥动作都没有  确认线路没错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请高手们帮个忙  十分谢谢

网友A:
接收机 是不是  Frsky的 。。。。。如果是的话   问题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 是不是  Frsky的 。。。。。如果是的话   问题就找到了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您  701必须用原装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 是不是  Frsky的 。。。。。如果是的话   问题就找到了

因为我不是用睿思凯 用的是另一款futaba兼容接收机  所以才会这样问您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不是用睿思凯 用的是另一款futaba兼容接收机  所以才会这样问您  感谢您的回答

我以前也是 600N用睿思凯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后来多试了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 600N用睿思凯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后来多试了几次就好了。

请问该怎么测试呢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