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求助

楼主(2018-05-12):
手里的D7e有段日子没用(期间没放电池)重新拿出来用时不能关机,非要拔电源才行。别的功能都好的。有谁知道什么原因,怎么处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

具体看哪里?电子的东西我不懂啊,怕拆了也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看哪里?电子的东西我不懂啊,怕拆了也白拆

是我早拆几十遍了,玩这东西要有不怕折腾的精神。

网友:
不用就把电池拔了吧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网上有修遥控器的商家,自己如没仪表没工具、不敢动手可找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看哪里?电子的东西我不懂啊,怕拆了也白拆

看开关那里,拿个万用表量电阻

网友:
非常简单!两个方法。
一,遥控别上电池,你自已用手不停的开关机,直到你的手指受不了为止,再上电,一般都行;
二,联系华科尔厂家,有卖这个配件的,自已不用焊接,已接好插头的了,自已拆开控换一下就行。

网友B:
楼主试试把电池充满电,电压低会导致数据无法保存,关机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把电池充满电,电压低会导致数据无法保存,关机困难!

被你说对了。电充满就好了。谢谢

网友:
是的! 碰到过这种情况,电压不足,3.8v左右,提示电压不足无法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说对了。电充满就好了。谢谢

能够帮到你就好!

网友: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我首先无法开机,按一按开机键就行,拆开开关机开关,刮掉铜绿等使其接触良好,就可解决。无法关机,也可能和电池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