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10切诺基安装灯组和升级前后保险杠

楼主(2018-05-12):
后金属保险杠,带拖车钩

前金属保险杠

这是刚到的升级保险杠(前后),灯组

保险杠是铸模(不比CNC的那么精细)表面哑光黑漆,做工不错,尺寸标准,性价比高

前杠直接安装即可

此款后杠与原车壳无法完美匹配,决定把原车塑料保险杠改装,依据新保险杠形状做部分切割(俩保险杠合体)

改装后可以利用原保险杠与车壳完美结合,利用新保险杠的插柱与车架实现钢性连接
成品图(用热熔胶把俩保险杠胶合)

保险杠与车架接合

安装灯组
前面白色大灯(控第三通道控制开,关),蓝色雾灯(加速灯,加速时亮),黄色转向灯(转向时随舵机方向闪亮),保险杠上白色雾灯(保险杠所配,与大灯并一路)

大灯和保险杠上雾灯

后面刹车灯(车子停驶时亮),转向灯(与舵机随动),倒车灯(倒车时亮起),保险杠雾灯(开关控制)

原灯组为12灯,加上前后保险杠的一共16灯

灯组控制板很简单,做工还可以

舵机和电调到接收机的线路通过插头接线从灯组上过一下以实现联控随动

灯珠安装至车壳相应位置

完工

原灯组是12灯联动,其中分别是白色大灯,白色加速灯,黄色转向灯,红色刹车灯,蓝色行车灯。其中大灯是第三通道开关控制,转向灯是随舵机联动,白色加速灯是随电调联动(速度高时才亮),刹车是倒车时亮(原灯组连接方法时),蓝色灯是停车和低速前行时亮(倒车时熄灭)。此灯组按原接法是没有倒车灯的,刹车灯是在倒车时才亮(应该停驶时亮才对),蓝灯是倒车时熄灭,不知道厂家为什么这样接。根据实际亮灯的方式和时间点,倒车时亮的刹车灯输出接口换为白色加速灯正好是倒车灯(倒车时亮),把停车时亮的蓝灯接口换做红色刹车灯(这样停驶时就是正确的刹车灯亮),蓝灯换到加速灯接口(急加速和高速时刹车灯灭,蓝灯亮),这样整个灯组的联动就正常了,而且还多了专门的倒车灯

网友A(2018-07-06):
真车一样

网友(2019-04-09):
保险杠好评

网友B(2020-05-26):
把金属后杠粘到了原车后杠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车一样

这款前后杠就是比较贴合大切。世面大多是牧马人款的短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金属后杠粘到了原车后杠里面了?

后杠跟原车壳保险杠不稍有差别,只有把原后杠切割一部分才能跟升级的后杠完全整合一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杠跟原车壳保险杠不稍有差别,只有把原后杠切割一部分才能跟升级的后杠完全整合一体

谢谢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