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蓝箭舵机的朋友吧?

楼主(2018-05-12):
我收的一台哈博森4通单浆FVP直机,左手一推油门,没动右手的升降和副翼舵机就会自动把十字盘拉歪,
我想把上面的垃圾舵机换了,它的尺寸和蓝箭的舵机一样,就买了蓝箭的舵机

它自带的接头是JST1.5的,有JST1.25的转换头。
到货后,我把JST1.25的转换头装上,上电对频后动了副翼和升降,没反应。到网店上一查
有下面的资料

我就照着做了,只安好一个舵机,一上电,一对好频,舵机就烧了一个。
这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访怎么接线了,害怕又烧一个。
问了半天客服,客服也搞不清楚,因为我还用了JST的1.5转1.25的转换头。
有大神帮解答下吧,谢谢。

网友A:
问舵机的客服没用啊,你得问飞机那边的,问清接头线序……反正舵机线的红+ 黑- 黄/白是信号这个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舵机的客服没用啊,你得问飞机那边的,问清接头线序……反正舵机线的红+ 黑- 黄/白是信号这个跑不了。

谢谢,我去问问哈博森的客服。

楼主:
肯定是接错线了呀,不然烧了一个 。

网友B:
舵机中线一般是+级,黄色或者白色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中线一般是+级,黄色或者白色是信号线

是这样的,可能和供电电压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