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级甲醇,风门关不完,如何破?

楼主(2018-05-13):
三叶25级二冲甲醇发动机,风门拧到尽头还是有条缝,无法熄火,如何调?
老款的三叶还有怠速螺丝可以调,现在新款分体化油器取消了,不知道该如何调了。

网友:
怠速螺丝在油门摇臂里面,说明书里面有的

网友:
这不是安反了吗?

网友:
把这颗螺丝退出一圈就好了,最好加个弹垫。

网友A:
化油器安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安反了

故意反装的,化油器反装也不影响风门开合

网友:
玩甲醇发动机要比玩电动的更加有研究精神,一个小事情都搞不定,还是吧这玩意方到一边吧

网友:
求教!你是怎么调到风门这么小都不熄火的,我同款发动机,怠速低了就熄火!

网友:
先富油磨合2箱油,然后调高速,再调怠速。反复调,直到高低速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