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S电池没有反应

楼主(2018-05-13):
原来是串联的地方焊锡断开了,你们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焊接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大牌电池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池里面液体泄漏腐蚀焊点

网友B:
自组的吗

网友:
有,花牌的遇到过,自己补焊接一下吧。楼主的电池看上去不是自己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组的吗

不是自己组的、买的新电池,都没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电池里面液体泄漏腐蚀焊点

电池里的液体像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点像助焊剂一样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里的液体像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点像助焊剂一样呀?

有刺鼻味道

网友C:
垃圾电池这个电池最好别要内阻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垃圾电池这个电池最好别要内阻超大

一般你们用什么牌子的电池好一点……

网友:
是3s变2s吗?我也有一个变2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