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亚拓500x的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8-05-13):
求问这颗螺丝出厂有没有打过胶的?装机时忘了检查,现在都装好了,实在不想再拆。
还有那个单向轴承,没工具不好拆下来,都不知道有没有打过胶
现在亚拓机子出厂是不是都不打胶的了?

网友A:
楼主是专业倒卖航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业倒卖航模的吗?

此话怎讲?

网友B:
你拆拆其他螺絲看,如果是打過膠的,那麼這麼重點的部位一般也是打過膠的。
亞拓的RTF機都是打過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拆拆其他螺絲看,如果是打過膠的,那麼這麼重點的部位一般也是打過膠的。
亞拓的RTF機都是打過膠的。

除了单向拆不下来不知道,其它螺丝全没有打胶,以前会打的现在也没打了…我日,看来还是要拆下来

网友C:
拆开看一下比较保险

网友D:
一般原厂都是假组的,建议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原厂都是假组的,建议查一下

还是拆了,只有一边打了一点点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一下比较保险

拆了

网友E:
我就没有拆过,我看都没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来的时候装好的,所以没有拆
确认是打了胶的我就放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没有拆过,我看都没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来的时候装好的,所以没有拆
确认是打了胶的我就放心了{: ...

没有打胶的!我怕把轮子飞掉,还特意把装好的机子拆下来,结果真没打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