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热问题

楼主(2018-05-13):
电调一接通动力电源就发热(没解锁推油门),上不上
电机
都一样

网友A:
热缩皮裁开,用wd40溶剂或酒精 沾着毛刷清洗 应该是内部短路问题,清洗玩应该就没问题了 否则需要看是哪个原件坏了

楼主:
银燕质量这么差啊,新买的都还没飞

楼主:
发现电调发热元凶是六脚的稳压管,外接ubec
给飞控供电后发热量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