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ZA450配K8,给油门光旋转不上升

楼主(2018-05-13):
FORZA450配K8,给油门光旋转不上升。油门较小时,微偏,给大了就快速转

网友:
主轴松动

楼主:
谢谢啊,检查了主轴没有问题啊。启动往一侧偏

网友:
有正螺距吗?

楼主:
有的,调的负4正5正10,

网友:
螺距对还起不来,转速不够

网友A:
锁尾修正方向反了吧,还有换个练习机吧,这机子收藏,舍不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修正方向反了吧,还有换个练习机吧,这机子收藏,舍不得炸

锁尾修正方向怎么调,JR XG8控

网友:
k8的调参软件里调,电脑

楼主: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尾修正方向反了吧,还有换个练习机吧,这机子收藏,舍不得炸

几年前买了台Forza450,一直没装,最近也没关注航模圈了,是Forza450停产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买了台Forza450,一直没装,最近也没关注航模圈了,是Forza450停产了嘛

嗯对的,jr都破产了,然后前几天又说是重回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