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力船完工,跑直线会转圈,请教解决方案。(原来发在新手区,这里好像更合适)

楼主(2018-05-13):
用cad画了个草图 1:1打印出来 用XPS板裁切 电机和电调 用亚克力板 自己做了个小锯台 开锯 准备安装 电机座 装配中 安装基座 基本完工 准备出发 试航自己做了个风动力船,下午试航了一下。速度还可以,就是速度上去了容易转弯,跑不了直线。请教大虾如何改进?(昨天发在新手区了,今天搬家到这里)
有朋友说加水刀,我感觉这风动船好像不太合适。
自己考虑了两种方案:1、发现告诉时候船头有北下压的情况,将电机向上仰角是否有用?
2、船底没有做下凹,是否要在尾部切除一块做下凹?
请大侠指教。

网友:
高速不直考虑反扭

楼主:
    上个视屏先

网友:
应该加陀螺仪

网友:
楼上说出了秘密!加陀螺仪!!!

网友:
上陀螺仪

网友:
尾部中间加一个鳍或者方向舵延长到龙骨线下一部分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请教方向舵向下延长能跑直线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方向舵向下延长能跑直线的原理是什么呢?

增加侧向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侧向阻力

我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反扭,可以考虑修改下推力线,具体方法请参考下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反扭,可以考虑修改下推力线,具体方法请参考下固定翼

是将电机向左调3度吗?从后面向前面看。

网友:
还是加陀螺仪吧

楼主:
用那种陀螺仪好,性价比高的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这船加陀螺仪没什么效果。 你船轻,电机2212扭力10T 有点大。 请按照八楼老贾加鳍,电机换个2450kv 6040桨,扭力小,转速高。如果要漂移就不能加鳍了

楼主:
今天有空改了一下船。把电机向上抬了大约3MM,将原来风力线上抬,使其有个把船尾下压的力,把船头抬起来就基本走直线了。

楼主:
现在还是稍微有点向左偏,可能就是扭力问题了。

网友(2018-06-24):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C:
可以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