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航模以来,今天最开心

楼主(2018-05-13):
第一张图是晚上补充的,是在减震球上缠了厚胶带的,减震好一些。
今天天好,出去嘚瑟嘚瑟,拿来我的大K8的450直升机,出去晒晒。飞了三块电池,差不多有半小时吧。很幸运,今天算是没有大炸。几次落地有点重,损失了4个脚架,其他完好,也算是幸运了。以前飞出去,一定比这个炸的厉害,玩的时间也短。今天发现,3D打印的脚架,虽然挺漂亮的,还是不适合我这样的新手,脚架打印有缝隙,不耐炸,基本上是落地,就会碎掉脚架。请大师们给指导,450飞机耐炸的脚架。不管怎么说,今天飞的时间最长,损失最小。另外感觉飞机有点金鱼尾,再调调K8,应该会好的。
还是那句话,有图有真相。上图吧。

网友A:
脚架涂上ab胶还能再战,话说为什么你落地那么重,负螺距?

网友:
这落地还真是个落地,落地时离地面约30Cm切熄火,飞机落地不会坏脚架的。

网友:
这是使劲往地上怼

网友:
碳纤维脚架应该更适合你。淘宝搜搜。

网友:
楼主1米直接熄火呀,不然日积月累也不少钱

网友:
之前見過有人用一種3D打印材料,打印的腳架,是有彈性的,炸不壞的,可以考慮下用那種材質打印,這樣你就不用擔心降落重了。

网友:
喜闻乐见。脚架对强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B:
楼主,买那个3元一只的450pro一体脚架,扎带梆梆就行了。我x3就是用扎带绑着的,屌丝福音

网友:
把脚架的内部结构填充一下,外部再加几条加强筋,估计强度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咸鱼有卖5毛一个的脚架适合楼主,买20元炸到你手软。而且材质比你3D打印的这种强多了。3D打印中间密度不行。很容易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涂上ab胶还能再战,话说为什么你落地那么重,负螺距?

是哦,都说要留负螺距的,否则怕风把飞机刮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那个3元一只的450pro一体脚架,扎带梆梆就行了。我x3就是用扎带绑着的,屌丝福音

谢谢老师,很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光临指导,我是新人,所以飞的不好,在慢慢的练,一直在水泥地面降落,有点重,下午买了电工防水胶布,就是那种厚橡胶的,把减震球又缠上几圈,好一些。在前面的帖子中补上吧,这里没法发图的。

网友:
打印的脚架是不是弹性小了点

网友C:
没有捷径,多练习,兄弟,直升机的脚架不是用来炸的,飞多了,手感有了,脚架根本用不着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捷径,多练习,兄弟,直升机的脚架不是用来炸的,飞多了,手感有了,脚架根本用不着换了。

是哦,是哦,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总要经过这个过程的,所以,就会坏脚架的。

网友:
感觉这打印的脚架轻度还没有淘宝买的那种。还有降落时切熄火很有用的

网友:
冰人家有賣一種450腳架是摔不壞的
比較軟一點

网友D:
好久没见过这么纯粹的模型贴了,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见过这么纯粹的模型贴了,支持支持

谢谢老师光临。

网友E:
我用3d打印机一段时间的体会是凡是能买到的,哪怕是粗制滥造的也比3d打印的要强很多,更便宜性能也更好。3d打印适合用来做买不到的(样品,构思等)。楼上几位大侠说的对,直接买商品脚架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3d打印机一段时间的体会是凡是能买到的,哪怕是粗制滥造的也比3d打印的要强很多,更便宜性能也更好。3d ...

谢谢老师指导,其实,这个脚架也不是我打印的,是我买的,还真不便宜呢,当时告诉我,比一体的强很多,结实耐用,我才买的,结果使用发现,极其脆弱,而且打印的还不实在,比较空,强度也不够的,真的没有塑料注塑的强度好的。基本算是落地就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其实,这个脚架也不是我打印的,是我买的,还真不便宜呢,当时告诉我,比一体的强很多,结 ...

买那种稍微软点的脚架比较耐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