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母亲节是必须在家陪老妈老婆的。不然……

楼主(2018-05-13):
断了尾管
其他的好像没坏,回家再检查。

网友A:
后退航线飞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退航线飞太低了?

自己也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网友B:
最冤的炸鸡就是炸完了一脸懵逼,刚刚发生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冤的炸鸡就是炸完了一脸懵逼,刚刚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种感觉

楼主:
今天没在家陪老妈,损失两员大将,X3也炸了

网友:
两台炸完,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C:
小火球做地線?是不是信了玄學?哈哈。
X3用這種易碎太軟,不多不少會產生不必要的問題,我自己親測用這種軟易碎臂,救機陀螺會在做快速動作救機時飛機救機會不停點頭,直到退出救機控制,換了另外的結實點的易碎臂,問題解決。

网友:
厉害了 在家陪老妈多好……

网友D:
看这么多泥巴就知道炸的不算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么多泥巴就知道炸的不算严重

回家检查,发现大桨也坏了,尾巴的金属侧板弯了,连接两个尾侧板的件滑牙了

网友:
还好,还好。不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检查,发现大桨也坏了,尾巴的金属侧板弯了,连接两个尾侧板的件滑牙了

我是说x3

网友E:
不是都有救机的吗?怎么还来及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火球做地線?是不是信了玄學?哈哈。
X3用這種易碎太軟,不多不少會產生不必要的問題,我自己親測用這種 ...

结实的易碎臂的是什么样的?救机点头,可以适当的降低救机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结实的易碎臂的是什么样的?救机点头,可以适当的降低救机感度。

不關感度事。這種易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關感度事。這種易碎

果然是neuron,我之前450,X3救机都点头,把遥控器行程改成45全都正常了。你这个易碎臂哪里有卖。

网友:
炸的一塌糊涂

网友:
1000多块钱出去了

网友:
这回酸爽了,,这个星期有的修了

网友:
可惜了x3上这副桨,炸一副少一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neuron,我之前450,X3救机都点头,把遥控器行程改成45全都正常了。你这个易碎臂哪里有卖。

一般動作不急打救機,不會出現好像不作打俯仰的樣子的。找找470的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動作不急打救機,不會出現好像不作打俯仰的樣子的。找找470的就有了。

原来是这款,给亚拓系用的。我已经有了。215装不上。之前我救机平稳上升都抖。

网友:
擦,我终于知道今天我的550L直机前伞齿扫齿的原因了,原来是没在家陪老婆和老妈

网友F:
楼主,第一张图尾管处那个红色的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一张图尾管处那个红色的线是做什么用的?

放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都有救机的吗?怎么还来及打开?

一键救机还没形成条件反射,一着急要么打了idle1切换idle2的开关,要么就打到了熄火开关。

网友:
哈哈哈 好搞笑哎

网友F:
请教下静电对飞行影响大吗?还有为啥要在尾巴这块放静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静电对飞行影响大吗?还有为啥要在尾巴这块放静电呢?

这个放静电的装置是机器里面自带的,说明书上要求接。
小火球的机身和尾管都是塑料,皮带运转产生的静电没法释放到机身上,积累多了可能影响接收机正常工作。
我了解像logo的飞机,如果机身是塑料的,也会配放静电的装置。
如果机身是碳纤维,尾管是金属或碳纤维,就不需要放静电装置,因为碳纤维和金属都是导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neuron,我之前450,X3救机都点头,把遥控器行程改成45全都正常了。你这个易碎臂哪里有卖。

请问什么行程改为45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小火球做地線?是不是信了玄學?哈哈。
X3用這種易碎太軟,不多不少會產生不必要的問題,我自己親測用這種 ...

vbc neo 失控几次,再烧几次接收就知道不是玄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vbc neo 失控几次,再烧几次接收就知道不是玄学了

你的這麼嚴重,是要找找原因了,很不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问什么行程改为45

救机通道的,舵机行程。比如14SG 第8通道救机, ENDPOINT 的行程设定在45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的這麼嚴重,是要找找原因了,很不正常的

身边好几起了啊,
身边好多个啊 天线架绑小罗520尾管上 失控,后来发现一个neo vlink 外加一个 卫星接收 信号都不正常了,返厂折扣新了。
我是logo 550  没装尾巴的静电线, 丢信号自由落体了。 好在接收机没挂。

去年时候大家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就觉得是bec或者是vbar垃圾, 飞场里 logo 550像下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救机通道的,舵机行程。比如14SG 第8通道救机, ENDPOINT 的行程设定在45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我这个神经元救机的时候斜盘舵机像抽风似的,狂抖狂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身边好几起了啊,
身边好多个啊 天线架绑小罗520尾管上 失控,后来发现一个neo vlink 外加一个 卫星接收 ...

身邊也有玩類似機的,不過這事情還是沒見過,不過也明白,失控這事,也要看環境,看設備,看安裝,像人體過敏一樣,過敏源醫生都說很多可能性,想要到出根源也不是不可能,就是嚴格排查。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救机通道的,舵机行程。比如14SG 第8通道救机, ENDPOINT 的行程设定在45

你好。请问我控上的end point 76对应陀螺里面的行程就是100%了,我还需要降到45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我控上的end point 76对应陀螺里面的行程就是100%了,我还需要降到45么

不看控上的,直接遥控器到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