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学习制作无人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13):
大二萌新一枚,想知道学习制作无人机流程,求助大神

网友A:
多潜水,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多学习。

不清楚从哪里开始

网友:
去大疆打工

网友B:
如果是多旋翼无人机,推荐多看看大疆飞控相关资料
如果是固定翼无人机,推荐多看看PIX飞控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多旋翼无人机,推荐多看看大疆飞控相关资料
如果是固定翼无人机,推荐多看看PIX飞控相关资料

感谢!感谢!

网友:
在所在地找组织,然后混几次活动就差不多知道最起码要干什么了

网友C:
是 学习制作 还是 学习 组装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C:
是 学习制作 还是 学习 组装

这是一个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