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陀螺仪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5-13):
1.亚拓700,,刚装的mb,今天飞着飞着尾巴就突然快速大幅度左右摆动,是为什么,还有尾巴太灵敏了

网友A:
感度和尾巴可能都要排查一下,个人感觉应该是尾巴振动的问题

网友B:
LZ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能回答你的问题,说明MB普遍有这种问题

网友C:
重点先检查尾巴的顺滑度。

网友D:
如果是很快速的话应该是感度过大,如果不是快速的话是尾滑度
这不是MB陀螺的问题,所有陀螺都一样

网友E:
应该是你尾滑套不够丝滑了

网友F(2019-06-09):
最后怎么处理的,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