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fms70 阿凡提涵道机 想请问下买套机比较好还是自己搭配

楼主(2018-05-13):
说实话小弟没飞过固定翼 之前飞了多年直升机 但是模拟器上四面吊机各种机型没问题 以后可能飞涡喷所以想入手个涵道练练手 不知道涵道机一般是自己搭配好还是买套机?不知fms的质量是否过关

网友:
没飞过的话买pnp的好。直接飞翼的80阿凡提吧。甩70的几条街

网友A:
听说fms原配舵机不行,保险起见建议自己装机。按照楼主的水平,建议先买个单70涵道的f22,熟悉一下涵道机的感觉,而且f22起降速度比较低,不容易失速

网友:
尽管模拟器已经很熟练,但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固定翼,建议还是先弄一架入门机练习。真实飞行和在模拟器上飞行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fms原配舵机不行,保险起见建议自己装机。按照楼主的水平,建议先买个单70涵道的f22,熟悉一下涵道机的 ...

正解,我的魔鬼飞了两次坏了两个尾舵舵机。拆开舵机发现齿断了。

网友:
其实飞翼80阿凡提质量好些,也更稳些。70阿凡提的好处是炸机成本更低一些,不过你都计划上喷了,可以80阿凡提入手。

网友:
提一句,如果你飞过固定翼的话建议你桨机入门,毕竟固定翼最大的南关就是降落,特别是高速涵道机。直接上涵道飞可能没得问题,但是降的难度太大了,降落炸鸡几率超高。

网友:
哥,如果没有飞过固定翼,不建议直接就上涵道。还是充固定翼入门那一套来比较靠谱。

网友:
我觉得吧,四面吊机应该可以平稳降落

网友:
不建议直接函道 降落是最主要需要练习的部分 先从练习机起步比较合适

网友:
四面吊机和降落是两回事 除非降落的是板机或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fms原配舵机不行,保险起见建议自己装机。按照楼主的水平,建议先买个单70涵道的f22,熟悉一下涵道机的 ...

好的 学习了!

网友:
没飞过固定翼直接上涡喷都见过,放心上兄弟!  前提是有一位老手在旁辅助。新手一个人飞涵道飞涡喷炸鸡几率高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