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各位固定翼使用的舵机也像直升机一样分为小型舵机中型舵机标准舵机3种吗?

楼主(2018-05-13):
另外想问下固定翼的舵机对质量要求是否像直升机一样高?小弟想入手涵道

网友A:
固定翼要求更高,特别是50cc以上的级别,futaba 172 177就这点选择,别的不靠谱。直机嘛,基本都是1k-2k一套四颗的。我主飞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要求更高,特别是50cc以上的级别,futaba 172 177就这点选择,别的不靠谱。直机嘛,基本都是1k-2k一 ...

谢谢 请问小涵道一般选用什么牌子的舵机呢  还有50cc对应的是什么级别呢

网友:
别听他的……十几块钱一颗的银燕就行了,钱足的二十多块钱的12g金属舵机足矣

网友:
别人问时,自然建议越贵越好,上不封顶;
自己用时,某几个国产品牌金属舵机足矣;
用300~500元一个的舵机,真炸鸡了,是绝不能怪舵机不灵的,你懂的~

网友:
厂家会推荐用什么样的舵机, 飞动作,要求航线,要求留空时间的都需要用高级的舵机。
一般入门练习的舵机用银燕金属数码舵机就够好了。

网友:
固定翼舵机没直升机要求高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但飞喷子例外

网友:
2米以上机子F3A对设备要求极高。小的固定翼对舵机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
刚飞入门 某燕就足矣,性价比高,炸坏好修,有件换。直机用的舵机,大多出了问题,都要返厂维护。当然财力足上不封顶。

网友B:
问这个问题,相当于你问伟力911和700电直用什么舵机玩涵道的话,70以下12克金属银燕,90的17克金属银燕

网友C:
我一般就用银燕的金属舵机,整机上2000元的,用GDW、DEKO、KST等金属数码舵机、韩国海泰克舵机、futaba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就用银燕的金属舵机,整机上2000元的,用GDW、DEKO、KST等金属数码舵机、韩国海泰克舵机、futaba的舵 ...

好的谢谢 那请问固定翼可以用直升机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这个问题,相当于你问伟力911和700电直用什么舵机玩涵道的话,70以下12克金属银燕,90的17克金属银燕

谢谢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那请问固定翼可以用直升机舵机吗

查看舵机参数,一般直升机的舵机偏速度低扭矩,固定翼的舵机偏扭矩低速度。我F3A上用的GDW595舵机,固定翼在用,直升机也有在用,匹配参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