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也要认真检查飞机2

楼主(2018-05-14):
昨天下午,练机,大浆扫地了,一只大浆断了,以为没事,换付大浆又练,结果发现不对,就停机了。外观检查没有问题,但飞的状态告诉我,飞机有问题了,换横轴,发现小弯,不行,必须换。还是觉得心没底。一遍一遍的转飞机头,仔细观看刹车盘,感觉有点晃动,估计主轴也有问题了,拆。拆下机头,拆下主轴,放在理石灶台上慢慢滚动,看与台面的间隙,果然,有不一样的缝隙了,主轴也出问题了。找根新轴,再在灶台滚动看看,几乎没有缝隙的。主轴在灶台上滚动自如,没有跳感,应该是平直的。换上主轴,再转浆,这回没有一点摆动了。再测测双桨,中立点是否归零。还行,归零。正螺距再检查,我是新手,刚练悬停和青蛙跳,所以副螺距很小。根据这里老师的指导,再检查大齿、小齿,一格一格的检查,完毕,没有扫齿的情况。再检查尾轴,没有变化。等休息了,再练。
因为自己是只孤单的小鸟,身边没有老师指导,进步很慢的。感谢各位老师不断对我指导帮助!有你们,我就有信心。

网友A:
加油,多练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多练模拟器!

谢谢老师鼓励。

网友:
如果桨都断了,真心不能算小炸了

网友:
大桨断了确实不算小炸,主轴横轴不弯的几率不大。

网友:
450就这样,稍微碰一下,不是歪轴就是扫齿,神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