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断桨T_T

楼主(2018-05-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原来  船 也射桨啊

网友:
质量问题吗

网友:
塑料的有可能。用铜桨或CNC桨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玩具级别的桨肯定爆啊····这种桨550有刷有能让他射了···换吧··你这每次还有点残桨能勉强吧船推回来··一旦运气不好光秃秃的了就麻烦了···铜桨或者CNC```

网友A:
买个华迈的3415不锈钢桨就可以了,也不贵十几元。

网友:
这桨应该是那种所谓的仿cnc塑料桨 表面虽然看起来不错 但太脆了 用在小船上2040电机都能把这干爆 而普通的胶桨 用在65O上 只要不急加速 完全可以应付

网友:
塑料桨是这样的,换CNC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华迈的3415不锈钢桨就可以了,也不贵十几元。

你说的桨哪里有卖?能给个关键词嘛?

网友:
其实断了一片桨叶而速度没减就值得思考一下搭配的问题了。

网友:
塑料浆不行,换便宜的不锈钢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