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问题想问问,希望各位能够解答一下!

楼主(2018-05-14):
1.为什么舵面会装在边上,而不是装在正中间?
2.第一张中左侧的小部件和左右两侧的叶片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3.螺旋桨要全寖在水里吗还是要离水面多少呢?
4.螺旋桨和电机怎么搭配。
注:玩了几年固定翼,也玩过段时间车,想玩玩新的。

网友:
克服舵面反扭吧

网友:
1.舵也可以装在中间,装在边上是为了好装,因为半浸桨船的出轴太长。若是全浸桨船舵全在中间。
2.中左侧和中右的小部件和左右两侧的叶片分别是压浪板和水刀,压浪板的作用相当于延长了船的长度,提高纵向稳定性,防止船在水面“蛙跳”;而水刀的作用是提高横向稳定性,防止船侧向翻滚。
3..螺旋桨全浸在水的是全浸桨,如一般的军舰民船还有跑耐久赛的船都是全浸桨的,桨一般在船身下面。而你上的图上的O艇等竞速船模都是半浸桨,这种船在全速滑水跑起来后桨是只有一半在水里的,所以叫半浸桨。半浸桨的效率更高。
4.螺旋桨和电机的搭配与固定翼的桨和电机的搭配原理是一样的,较高KV值和电压较高的用较的小桨,较低KV值和电压低的用较大的桨。具体的搭配可以查电机的说明和相关资料,比如KV值3000的电机在用3S的锂电时可以用436的两叶桨,4指螺距,36指直径。
以上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
1.虾艇有专用的轴架和舵一体的可以装在中间··这种O艇没看到有装在中间的
2.中左侧的是压水板,左右两侧的是水刀,简单点说都是用来调整航姿的
3.竞速类一般用的半浸桨··静止时桨全在水里··高速起滑后只有一部分在水里··桨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4.螺旋桨和电机的搭配没人能百分百告诉你··关联因素太多···全凭经验··

网友:
既然你玩过固定翼和车,那么你应该知道很久以前就有飞行的模拟软件了,然后又有车模的,但船的模拟软件却一直没有。

网友:
船是超级深坑,看起来简单,知识系统其实是航模里面最复杂的,光是一个动力匹配和重心调节就是一本书的学问,飞机重心只要不错的离谱一般都能飞,船误差一厘米就可能直接钻水,轻一点也是兔子跳。

网友:
船装起来不难,但是要能跑起来稳就靠装船的技术了和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