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之穿越机组装配件---TATTU

楼主(2018-05-14):
对于每一个向往着随性操控FPV却又无从下手的朋友们,不管你购买的第一台穿越机是RTF还是自组机型,穿越机的结构是必须了解的。

一台穿越机一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机架:飞机的框架。

4个电机:俗称马达,用来带动螺旋桨旋转。

4个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英文简称ESC。用于调整电流,为电机供电。

4个螺旋桨:旋转产生拉力带动飞机飞行。

飞控:全称飞行控制器,飞机的大脑,控制各种飞行姿态。

电池为飞机供电。

遥控器和接收机:负责把你的操控指令传达给飞机。

有了以上这几部分,你已经能够让飞机起飞,做一些简单的飞行训练了。然而,想要真正体验穿越机的乐趣,还需要以下部件支持。

fpv摄像头以及图传:将飞机上看到的第一视角映像传输出来。

FPV眼镜或者屏幕:输出飞机上看到的映像,让你体验第一人称飞行的乐趣。

天线:用来放大图传信号。

配齐以上部件,就算真正能够走进穿越机的世界了,当然,如果你希望和朋友分享自己的飞行视频,一台高清运动相机也是不可或缺的。

组装调试以及练习

绝大部分新手在这一块都会不停栽跟头,自己装机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练习时也会不断炸鸡,而国内也很少有高质量的教学,但是要想成为顶级飞手,除了天赋,自己平时的练习也是必须要刻苦的。

安全问题

玩穿越机有几条禁忌,

第一就是千万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行,背着穿越机装X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飞,后果会很严重。

第二是飞行之前调节图传信号,确定它没有被别的无人机占用。

第三飞行穿越机前一定有买一台迷你小四轴练手,不然会十分危险。另外,也建议朋友们在练习的过程中配合模拟器练习,各种新动作可以在模拟器上练熟练了再在真机上尝试。

穿越机不是儿童玩具,随意操作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过,如果按部就班,勤于练习,你将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网友A:
穿越机也可以像直升机一样3D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也可以像直升机一样3D飞行吗?

穿越机也可以像直升机一样的飞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越机也可以像直升机一样的飞行

穿越机是怎么实现倒飞悬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是怎么实现倒飞悬停的?

一般是桨倒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也可以像直升机一样3D飞行吗?

有3D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桨倒转

电机高速旋转怎么可以快速反向运转。说话不负责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3D桨

直升机是双突全对称桨飞3D,穿越机的3D桨是什么样子的?需要变距吗?不变距能实现倒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是双突全对称桨飞3D,穿越机的3D桨是什么样子的?需要变距吗?不变距能实现倒飞?

把眼镜反戴,不就实现倒飞的梦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眼镜反戴,不就实现倒飞的梦想了

没时间给你调侃,问正经八百的。可以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桨倒转

你是在放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高速旋转怎么可以快速反向运转。说话不负责任

可以的双向电调加
3d桨

网友:
不懂就说话客气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高速旋转怎么可以快速反向运转。说话不负责任

认真回复你 被你说成不负责任 论坛风气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带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真回复你 被你说成不负责任 论坛风气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带坏的

你具体说说怎么反转的,有帖子吗?上面让反带眼镜来实现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具体说说怎么反转的,有帖子吗?上面让反带眼镜来实现倒飞

问之前先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