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小暴龙 EMAX Babyhawk race 112 不足之我见

楼主(2018-05-14):
去年,买了2台KINGKONG Tiny  7玩,但是,由于是1S的电池,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动力和操控性急剧下降,只要动作稍大,掉高严重,而且一直飞的是自稳模式。前一段时间,又买了2个小机玩,一个是KINGKONG ET115还有一个是银燕小暴龙 EMAX Babyhawk race 112,对与EMAX Babyhawk race112这个小机,以我个人的观点,说说他的缺点吧,希望厂家可以改正;
1,USB接口设计不合理,壳子会挡住接口,每次连接电脑,都是要把壳子拆掉。
2、接收机放置位置不合理,放在图传的上方,一是不利于图传散热,二是容易压到接收机的按键。因为USB端口和壳子设计问题,我在飞机和电脑连接调参的过程中,都是要把壳子拆掉,调好以后,安上壳子,但是,一旦安装上壳子,就不能解锁了,查了好久,终于发现是接收机放置问题,安装上壳子会压到接收机的按键,导致遥控器与接收机不能正常通信。
3、由于是112的小机,在家飞的多,可是没有桨保护圈,不安全。这点比KINGKONG
  ET系列差好多。
4、电机质量问题,特别容易滑丝。
希望厂家能够改进!

网友A:
没有保护圈的确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护圈的确讨厌

没有保护圈,在家不敢飞,在室外飞机太小,一点也不抗风,鸡肋!

网友B:
kingkong2.3圈可以装,但有点重,好像kingkong还有一款细的比较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ngkong2.3圈可以装,但有点重,好像kingkong还有一款细的比较轻

我买了,装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了,装不上?

切一点,可以装,我前面的帖子有图,但是装了重20克

网友:
可以上4s的鸡居然在家里飞,好吧我技术菜

网友C:
问一下飞行速度如何 4s暴力么? 个人觉得这款适合室内竞速 室外小场地。在家里飞肯定不行 别墅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飞行速度如何 4s暴力么? 个人觉得这款适合室内竞速 室外小场地。在家里飞肯定不行 别墅除外

家里我飞3s

网友D:
家里飞4S,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一点,可以装,我前面的帖子有图,但是装了重20克

全包变半包?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一点,可以装,我前面的帖子有图,但是装了重20克

重了那么多,不会烧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飞行速度如何 4s暴力么? 个人觉得这款适合室内竞速 室外小场地。在家里飞肯定不行 别墅除外

这个小机不好控制,感觉惯性特别大,没有ET115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飞行速度如何 4s暴力么? 个人觉得这款适合室内竞速 室外小场地。在家里飞肯定不行 别墅除外

自稳模式哦!

网友E(2018-08-09):
没有保护圈买一个呗

网友:
在户外只要不是特别大的风基本没啥影响。室内飞就算有保护圈也很危险,撞到电视就是条划痕

网友:
先前也是買ET115室內飛!續航時間短了!果斷又買了ET125機架,2.8吋槳效率高些!

网友F:
KINGKONG ET115怎么样,正在观望中

网友:
rs1106还容易滑丝?

网友:
我也觉得鸡肋,2S的在家里都施展不开别说3S4S,户外不抗风,摄像头效果也远不如5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KINGKONG ET115怎么样,正在观望中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保护圈买一个呗

最左边格式的哪个电池是几S的,不重吗?

网友G:
这动力是不是  在小空间  过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动力是不是  在小空间  过剩了

桨小,没感觉动力过剩,和ET115差不多,但是没有保护圈,安全性差多了,在家飞的话,在心理上也不敢飞呀!

网友(2018-11-29):
你好。请问可以发一下BF软件电流计界面那里的设置吗,升级了固件发现电流计不准了,没看校准值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