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dmss卫星接收机链接f3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8-05-14):
本人第一次组装穿越机,用的f3飞控,jrxg11mv遥控器,手头有一个731接收机还有一个dmss卫星接收,731太大不方便飞穿越,网上见过其他模友用卫星接收链接f3飞控,我这个卫星接收链接飞控以后对频成功但是各通道一点反应都没有,就跟没对频一样,用731接收机一切正常!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用过这个接收的朋友帮忙指点下!
下面是我设置的端口和接收机类型!
接收机类型选过其他的都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A:
你为什么不买日冠代用接收机啊?

网友B:
卫星接收距离很远吗?
还是更稳定?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买日冠代用接收机啊?

手里正好有这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卫星接收距离很远吗?
还是更稳定?

距离一般,只是体积小,接线简单而已!机架我也不知道啥牌子别人给的

网友:
卫星接收一定要专门的遥控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正好有这个接收

好吧!这个不懂!用xg14的时候用的日冠接收机可以使用sbus没有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