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c3d刷了bf2.2.0,为了更好的手感,有必要刷更高级的版本比如bf2.9,bf3.0等吗

楼主(2018-05-14):
还没有出去试飞。给cc3d刷了bf2.2.0,为了更好的手感,有必要刷更高级的版本比如bf2.9,bf3.0等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bf每个版本的默认pid值相差很大,那么又有人说bf用默认pid就能飞的很好,难道bf是自动调节pid?还是每个版本的pid是固定的?

网友A:
我就用的默认参数,没调整过,很稳。

网友:
换好盈DSHOT600 30A电调、SBUS接收机后就可以刷到可支持最高固件使用默认PID,手感会好太多,否则变化不会太大,且你会觉得PID怎么调也不理想。
以前我发的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网友B:
把cc3d的f1芯片换成f3芯片,再刷cc3df3固件,性能有质的飞跃……可以试试。我有好几块cc3d全换了f3芯片。

网友:
我能问一问如何给cc3d刷cf固件吗?手里也有一个小穿越机想上sbus接收机。

网友:
我也有cc3d不知怎么刷

网友:
全换成f3芯片,性能超f3飞控板。

网友:
换芯片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网友:
cc3d应该是支持刷最新版3.3的bf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的默认参数,没调整过,很稳。

我也是从没调过,也不会调,空翻拉高速,穿障碍都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从没调过,也不会调,空翻拉高速,穿障碍都挺好的

不得不佩服软件的算法,其他飞控要反复调整参数

网友(2018-06-19):
F1 的cc3d 已经被官方完全抛弃了
F3的飞控BF3.4 砍功能砍得相当厉害
想飞好现在至少要F4 才能装得下BF的新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c3d的f1芯片换成f3芯片,再刷cc3df3固件,性能有质的飞跃……可以试试。我有好几块cc3d全换了f3芯片。

换成stm32f303cct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