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40CM,应该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和遥控配套装置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5-14):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遥控了,已经超重了,我铁皮船80长都已经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遥控了,已经超重了,我铁皮船80长都已经超重了

那就是说只能安电机了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只能安电机了呗

船太小了,又是铁皮,做好后,吃水很深,容易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太小了,又是铁皮,做好后,吃水很深,容易沉

我这个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不锈钢的

那不是更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遥控了,已经超重了,我铁皮船80长都已经超重了

不超啊,我做的也是八十,感觉刚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超啊,我做的也是八十,感觉刚刚好

我是上层用铁皮做的太厚

网友:
这个还是适合静态的吧,准备好油漆喷壶

网友:
金属的船都稳,慢慢开,很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