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子一热,入个5B玩玩,

楼主(2018-05-14):
都是玩飞机,自己都不知道咋买了一个5B,还没磨合,又脑子一热,买了猪笼车壳,定制了自己的车牌,车灯零件,他妈装了一个星期,今天刚喷好漆,和我的车颜色车牌都一样!神经了!

<

楼主:
找了专业调漆,给我的车颜色车牌一模一样

<

楼主:
原车拆下来好多零件!车壳,不知道能卖掉不,早知道刚开始买车架啦

<

网友A:
这个……5b的停车区与你的车有点不匹配哈
<

网友:
看到豫p,帮顶!
<

网友B:
情怀车吗?
<

网友:
豫p棒棒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b的停车区与你的车有点不匹配哈

专门放飞机的床!这次用来装车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怀车吗?

也不是!

<

楼主:
前壳喷的有点小毛病!夜里重喷了!明天装好就完工了!

<

网友C:
除非有合适的越野场地,否则跑街后驱车最好配个陀螺仪,要不然玩起来体验不好
而且这车仰角保护板和前二楼板几乎是必升级的配件,改过发动机、波箱和排气的话后悬挂的预载弹簧要调的硬些,要不然容易擦地
有条件的话配个前刹甚至四轮刹,毕竟原厂刹车形同虚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有合适的越野场地,否则跑街后驱车最好配个陀螺仪,要不然玩起来体验不好
而且这车仰角保护板和前二楼 ...

谢谢啊!你说的这两个,我的都是金属的!就不再升级了吧!陀螺仪油车能用吗?不怕震?如果可以装,介绍一款呗,是不是像飞机一样前轮直线陀螺?

<

网友:
哪都好,就是个头太大了运输不方便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你说的这两个,我的都是金属的!就不再升级了吧!陀螺仪油车能用吗?不怕震?如果可以装,介绍一 ...

车用的没有机载的这么敏感,也不像机载的修正这么频繁,主要是水平向的修正和转向时的辅助,垂直方向基本不需要的。FUTABA,HPI以及一些杂牌都有,找后驱车用的就行。能很大程度的帮到你跑直线,圆顺的转弯,飘移
不光是金属的,前仰角保护板是必装的,而且最好是钢制的;前二楼板最好换成金属加厚的,这个有现成的。或者打个图样找人切割一块加厚的碳纤维更好,轻又牢,要不也弄个钢制的。一旦发生些磕碰最容易受伤的就是这两个部位,而且这两个部位一旦受损会导致前轮失去转向以及损坏悬挂系统,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油门舵机卡死,车直接冲出去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的没有机载的这么敏感,也不像机载的修正这么频繁,主要是水平向的修正和转向时的辅助,垂直方向基本 ...

谢谢!

<

网友:
牛掰 大兄弟

网友D:
楼主,发神这车开的如何,前天去看的车,感觉做工一般就没试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神这车开的如何,前天去看的车,感觉做工一般就没试驾了

不是发神!km
<

楼主:
磨合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神这车开的如何,前天去看的车,感觉做工一般就没试驾了

你说的是大车是吧?通过性和提速是Q5不能比的!路虎发现系列都比较粗狂,发现5百十万的都那样。要么揽胜系列,精致一点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大车是吧?通过性和提速是Q5不能比的!路虎发现系列都比较粗狂,发现5百十万的都那样。要么揽胜 ...

就想买个标准配置,但又想加装座椅通风,XX的,不给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买个标准配置,但又想加装座椅通风,XX的,不给加

是啊!现在什么都不让加了!我那时一万加的后差速锁是最后一批!后来就不让加了!
<

网友E(2018-08-12):
周口魔友 在哪玩呢 我也买了个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口魔友 在哪玩呢 我也买了个

我周口南高速出口这边,你哪的哥们
<

网友:
漯河最东的 旁边就是商水
<

网友F(2018-09-11):
车牌哪定制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牌哪定制的?

马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