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雕刻机研制

楼主(2018-05-14):
自从2014发表了一篇《自制USBCNC》后,觉得三轴雕刻机没什么好玩,决定做一台四轴雕刻机。
准备条件:
1、机器硬件用PTC Creo Parametric 3.0设计;
2、外购滚珠滑台三条行程分别是100mm,200mm,400mm,直线轴承,板料,主轴电机
3、电控系统,外购廉价板子+自行设计,开发软件:Altium designer;
4、控制板使用廉价的USB单片机,自己用C语言写固件程序;
5、四轴CNC插补软件,自己编写(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开发软件:VC++。
用空闲时间研发机器,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大家有兴趣的话慢慢往下看。

楼主:
简单加工一下所购材料

楼主:
组装机架,由于要控制成本,所以机架设计尽量简单,容易组装。材料买回来,稍作加工即可做出。

楼主:
安装电控系统

楼主:
加装主轴后,机器初步成形

网友A:
你那个三轴可是线规啊,这个用光轴?不会抖吗?  最起码也应该用带座光轴吧?

网友B:
稀稀拉拉都做这么好,我真是服了你了,不过好钢用在刀刃上,别做这些玩具了,搞些大的。

网友C:
雕刻机这玩意真的不嫌配置会富于,越多越强越好。
开着800W主轴就想着用1000W,用着1000W又想着1.5kw,最终还是要2.2kw才觉得满意的。

雕着铝块跑着F500就巴不得跑1500,机架抖动又巴不得换成铸铁机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这玩意真的不嫌配置会富于,越多越强越好。
开着800W主轴就想着用1000W,用着1000W又想着1.5kw,最 ...

这么说,一开始定位就错了,要的不是雕刻机而是数控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一开始定位就错了,要的不是雕刻机而是数控铣

数控铣都是大家伙。
雕刻机可以做到玩具那样的,正因为入门门槛低才会有走弯路的机会。

楼主(2018-07-19):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三轴可是线规啊,这个用光轴?不会抖吗?  最起码也应该用带座光轴吧?

直线导轨价钱贵,用光轴便宜很多,我在滑台的光轴上增加了两个直线轴承就不抖动了!效果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稀稀拉拉都做这么好,我真是服了你了,不过好钢用在刀刃上,别做这些玩具了,搞些大的。

做大的要花钱多,还是弄些便宜的小型机械。其实,机械部分难度不大,软件和控制电路才是关机。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软件设计上,需要大量使用数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把数学模型变成C++语句。

楼主:
空间还是要善用,顶部放一块胶板太浪费空间了,改掉它,用来48V电源,驱动主轴马达。

正面造型还是不错的。

原本计划只用一个500W的24V电源带动整台机器,但24V的主轴电机真的是力量不足。还是改用48V的主轴电机算了。这样一来要多用一个48V电源,成本增加了一点。

楼主:
机器搞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写程序,首先是从单片机的固件入手写硬件控制程序,主要是实行不接电脑是能手动操作雕刻机作普通铣床用。

楼主:
TB6560的驱动代码很好写,只需要几句代码就可以驱动它,这样用一片CY7C68013A单片机,只需要使用一组IO口就可以实现4轴驱动了。

之前研发三轴时贪便宜用L298N,那东西要驱动它,固件代码很复杂。同样的单片机,只能实现2.5轴功能。

楼主:
主轴马达控制采用继电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主轴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