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 放一年 就坏了?

楼主(2018-05-15):
伟力120 一年多没动。近期有时间 拿起来耍耍。发现 不能启动了。推油门杆 电机 只是 转一两圈 就不转了 来回实验 还是不转。用手带动 旋翼头 也带不起来。拆掉大盘 电机 还是在3/1位置 都动几下。2/1以后 开始起转速。装回去 就是 不起转速 这是啥原因?

而且连续 卡死我两个舵机

网友:
换个新电池

网友:
小飞机电池消耗太大,不便宜不耐用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我怎么也感觉是电池问题。

网友:
如果之前是好的,那就是电池不行了,放一年不飞对电池影响很大,正常保存放几个月性能都下降的厉害,尤其小机。

网友:
表示可以卖掉了,出不?

网友:
我赶紧拿出110飞了一把

网友:
锈住了,电机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是电机断了一根线,缺相!

网友:
送给我不?出给我。哈哈

楼主:
电机不缺相。电池 在
123-124别的飞机上 没问题